优派VE155S如何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3-05-03):
一优派VE155S显示器 偏色 就是显示灰蒙蒙的感觉,按自动调整按钮的过程中会正常一下,自动调整完又变回灰蒙蒙的,测了电源板各输出电压正常,灯管也正常,有遇到相同的朋友给点思路,想先进工厂模式调整看下

网友:
优派
  在关机状态下,先按住“2”的同时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指示灯为*。接着按下“1”打开菜单。其中右下角出

现“F” 字符,将光标移到上面去并按“2”即可打开。相对来说,优派LCD的工程模式比较简单,而且不提供产品出厂日期

和使用时间等资料。

Dell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ENTER”键和”+”键,再按下电源键打开显示器。再按“MENU”键即可。DELL LCD显

示器的工程模式大多是一些专业色彩设置参数。
三星
  在开机状态下,首先在OSD菜单中将亮度和对比度值分别调为0,接着进入OSD菜单的“信息”页,此时按住“SOURCE”

键(即ENTER键)不放保持5秒,屏幕中央会出现“SERVICE FUNCTION”菜单,此时即可进入工程模式。有些三星的显示器没

有SOURCE键,此时按下ENTER(确定)键的效果是一样的。
飞利浦
  和ACER类似,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

开OSD菜单,将发现 OSD菜单会出现新的选项,选中后进入即可。(部分型号需要同时按住“AUTO”和“OK”键开机,打开

OSD菜单即可进入)
LG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按住”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调出OSD菜单在末端会出现新的选项,进入即可

。在LG的产品的工厂模式下,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对普通用户有用的信息:产品型号、产品出厂日期、复真芯片版本、面

板信息等等
明基(BenQ)
  明基早期普通的液晶显示器和后期的液晶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略有区别,大家要注意。早期的产品进入工厂模式

的方法是:在关机状态下,在按住“MENU:和“EXIT”键的同时,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开机后再按“i”键即可。

明基早期产品的工厂模式下对普通消费者的有用信息非常少,都是一些相关专业色彩设置的选项。另外,2006年后推出的明

基新款产品进入工厂模式的方式如下:首先关机,同时按电源键、确定键和菜单按键,开机之后按“下”即可进入,此时一

般可以看到该显示器的使用时间等信息。
宏基(ACER)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住“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此时,按“MENU”键打开OSD菜

单,将发现OSD菜单并不是向平时一样出现在屏幕中央,而是在屏幕左侧。其左上角出现红色“F”符号,用左右键调节光标

至“F”符号上,按“MENU”键即可进入工程模式。在该工厂模式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对我们很有用的信息:如液晶使用

时间,面板版本信息等

网友A:
  网上找的 ,希望对你有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找的 ,希望对你有用 。

谢谢,虽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