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主板1长6短报警

楼主(2013-05-03):
V星785GTM-E45主板1长6短报警,内存换过。BIOS刷过,I/O也换过,网上说是后置USB供电不足测量过正常,偶尔能点亮键盘灯不亮死机

网友:
我修过一块一样的故障,你打下鼠键的数据时钟是否阻值一样,不一样换472上拉电阻就OK

网友:
直接拆掉472排阻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