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j cpu高温100度

楼主(2013-05-03):
今天接一华硕k43j,拿过来之后试了下点亮了就果断拆机,做清洁、散热!做完装机,装好后用鲁大师一测cpu100度(不变化)风扇狂转,重装系统,无果,打算刷bois,但是刷bois得给客户报风险,纠结一会儿后下班时间到!现在发帖来求助!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
可以刷机试试。不一定有结果

网友A:
导热管或导热管与芯片之间的垫片问题

网友B:
BIOS问题       通病换过桥之后BIOS最好重刷  不然就CPU温度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       通病换过桥之后BIOS最好重刷  不然就CPU温度100

没换过桥,就做过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热管或导热管与芯片之间的垫片问题

cpu100度  没变化! 就是跑鲁大师也没变化!这好像就能说明不是散热器的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换过桥,就做过散热

本论坛有个台湾的技术大哥  用繁体字发了华硕笔记本这个温度100的毛病  你自己论坛内搜索下吧。他发布的BIOS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刷官网的  都是温度变成100  不会跳变。

网友:
可以试试BIOS,一般见过是96度的

网友D:
这个你刷个bios试试,我之前有两台着机器,都刷好了,但是你要看好版本号一样的才可以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刷个bios试试,我之前有两台着机器,都刷好了,但是你要看好版本号一样的才可以刷哦

次日就修复了  刷boi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