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装系统收费的问题

楼主(2013-05-03):
  如题,今天给一个客户装一台苹果笔记本的系统,收费300,请教合理吗?曾经100我都装过好几台,现在缺钱,而且感觉耍苹果电脑的都不缺钱,所以,客户也没说啥,只是说少点,你就收200好了,虽然看起来是比较麻烦,各位别骂人,我只是问下.......行情

网友:
一般在苹果上装W7是  50-100
装苹果是 100-200

网友:
合理,就这么干兄弟,

网友:
300感觉有点高,100-200感觉合理

网友:
150一个  双系统300  。。我是这样收费的  基本没什么还价。。。

网友:
我昨天收了50

网友:
我晕,我上次才收40元

网友:
只要挣钱就行

网友:
40、50,要把自己吊起来卖啊。。。一般200是比较合理的,最低150。。。光win系统,加mac系统的话是300.。。。买苹果笔记本的人都是有钱人,有钱人的钱不挣,难道你还想在没钱人的身上多挣啊。。。在说苹果笔记本本来就比较难弄一点。。。花的时间和心思也要多一点。。。。

网友:
看到你们这样说 我就心安了,也不是其他意思,主要就是想了解个价格行情,不然漫天要价我还是喊不出口的,因为上次也是我装的这台电脑一家的帮他修其他的电脑,听他在讲:找别人给他的MAC系统上面装了个office就收费300,所以我想看来应该收这么多,才合适

网友:
150比较合适,上次装了个win7收了100

网友:
还是你们好啊,我们这里10元就有人装系统,你就是飞船系统也收不了300啊!

网友:
100~200就差不多了300有点狠,也不是所有用苹果的都是有钱人,利润率保证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22):
我这边一般都收费300元 实在讲价的最少200起跳

网友(2014-02-25):
苹果MAC里装win7的话还是收高点吧,要不然把MAC系统搞坏了,有你烦的。风险和收入要成正比,个人建议200左右。我们这边都是这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