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03):
该机被雷击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无输出,300V正常,初级无震荡,启动电阻正常,次级无短路,调整电源芯片是TEA1530B,有1530A更换后5V,48V输出OK。瞬间高压常烧坏调制芯片,液晶显示器很常见。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支持,我前两天也修到一个。可就是芯片部大好找,烦死了!

网友:
不会吧,你的电源板输出电压那么高有48V.少见

网友(2015-11-12):
电源板输出电压那么高有48V.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