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K9核心CPU过热保护掉电处理方法--经典罗

楼主(2013-05-03):
AMD3600+------6000+系列均出现过热掉电保护故障,更换如何高档散热器是解决不到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将CPU 开盖,重新加导热硅脂方能彻底解决。兄弟姐妹们不妨一试!!!!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论坛上早就有了,而且我也一直这样做。

网友:
望各位兄台顶一下!!!

网友:
敢问开盖了还能用?你在水吗?????无图无真相

网友:
LZ怎么开?求详情~~有图有真相~

网友A:
AMD 的CPU不用一盖,我是用一个薄薄的垫片垫到CPU于CPU坐之间就可以了,我以垫了10多个了,没有一个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CPU不用一盖,我是用一个薄薄的垫片垫到CPU于CPU坐之间就可以了,我以垫了10多个了,没有一个返修的

更本解决不了,什么方法都试过,唯此法根治

网友:
用刀片削CPU四角胶皮,再削四边,将顶盖启掉,接下来该如何处理你们都懂。下刀时要平。稳,不要太深,以免削掉排容。

网友:
各位同仁还有疑问吗

网友:
最好找一个废品CPU先开盖一试一试,方能把握分寸

网友B:
我在2012年初在网上说过,之后就有别人效法将解剖图片都传网上了,慨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2012年初在网上说过,之后就有别人效法将解剖图片都传网上了,慨叹

我想问下,开盖后用什么胶粘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开盖后用什么胶粘上

四脚处先糊上A/B胶,再在晶片上涂上硅脂,合上顶盖,压住待胶干

网友:
有人用502胶,那是在开玩笑

网友:
这个方法倒是看过带图的,不过还没试过,有机会找个坏的试下

网友:
掀开了,CPU晶片不会坏的吗

网友:
补充一点,剖开后将上盖的黑胶全部削去,CPU本部的四角处黑胶削去,有利于AB胶的粘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