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液晶电源板PWM芯片常用的有哪些?

楼主(2013-05-03):
SG6841  LD7575   NP1200 还有吗

网友:
1200ap/-  dap8a  203d6  ea1532a  dm0465r dm0565r top245yn  laf0001 ld7552....

网友:
203D6    7575PS  1530

网友:
203d6  1530a

网友:
203d6 DM0565  4606 P605 C5707 TOP264YN TOP257 等等

网友:
AAT1100
AAT1100B
AAT1100C

AAT1107
AAT1164或68
  AT1380
AT1741
BA9741
BA9743
BIT3101A
BIT3105
BIT3107/3713
DF6106
DF6109
FAN7314
FP5451
KA7500
  OB3318
OZ960
OZ962
OZ964
OZ9910
OZ9936
OZ9938
OZ9939
SEM2005
SP5001
TL5001
TL1451
TL494

网友:
楼上的   你确定这些都是电源板上用的吗?  类似很多都是高压板上的吧

网友:
OB2263MP 贴  63A23P
SG6841SZ贴
P0168贴
LD7522贴
OB2269贴
LD7552贴
EA1530贴

LD7575 贴
DM0265R 插
DAP02A 贴
OB2268CP 贴

SG6841DZ 插
P1337贴
DM0365R 插
5M0365R 插
TOP224YN 插
9971GD 插
TOP247YN 插
DM0465R 插
1203P60 插
LAF0001 插
SG6842DZ 插
DAP08A 贴
1200AP100 插
1200AP60 插
FAN7601 插

NCP1207P 插
203X6 贴
DAP8A贴
SD7576PS (GS)贴
2AS01 插
EA1532贴
NCP1271A 贴

203D6贴
5S0765C 插
DM0565R 插
UC3843 插
UC3843 贴
UC3842 贴
UC3842 插
APW7120 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