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8主板无复位,北桥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3-05-04):
手上一块华硕X48主板,上电后无复位,无CPU供电,无北桥供电。

北桥供电电路上桥2个9205L mos管并联,下桥也是2个9025L mos管并联。

上电后,上桥2个mos管的G极电压0.3V,下桥2个mos管G极电压0V,G极对地均没有短路。

如果是mos管坏的话,不会4个都坏吧,这概率也低了点吧。

如果是北桥供电PWM坏的话,自己没法换了,是那种很小的16脚PWM CZ-AA,就是要用对照表才知道具体型号的那种。

求助该怎么修呢?先行谢过啦!

网友:
能触发吗?cpu上下管的D极有压吗?

网友:
换桥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换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内存有供电不

网友:
要是北桥和内存供电都正常而且CPU的上下管子都确定好的话就换个CPU管理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桥和管理芯片试

网友A:
内存供电测没有,没有内存供电的话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测没有,没有内存供电的话先修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正常的

网友:
我先换管理芯片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电的啊。

上管D级5V正常,下管D极和上管S极相连,都是0.3V的样子

上管D极不是12V,下管应该有1.5V左右啊 cpu上假负载各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上管D极应该是12v,5V一是错,二是有问题了。

网友:
G极是驱动级,查查PWM工作条件吧,别干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