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小失误弄死人!

楼主(2013-05-04):
联想型号:L2021WD液晶,不通电,拆机检测无5V。17V电压,测量SR520二极管击穿,拆除后电压5V=2.0,17V=1.8,测量IC=LP7575PS,7脚电压开启无,更换后电压还是一样,查开关管D级相连一二极管击穿,更换后电压5V,和17V正常输出,以为好了。但是噩梦开始了。上电开机,出联想LOOG后,无信号,2秒时间后自动重启,反复不停,还是电源板有问题,拆下继续换,本人不会描述电路方面,后期更换了TL431,光耦,S级相连的一电阻,故障依旧,外接高压板故障依旧,电源IC部分和反馈部分一一测量电压都正常,输出一切都正常,电压很稳定,5V和17V都没有跳变情况出现,拆下电源板比接任何负载情况下,变压器有嗒嗒的声响,以为是哪里还有短路,继续查。。。。。。。反馈,取样电路等等一系列查遍了。都正常无异常,就是空载的时候嗒嗒响,不得其解啊。。只有做下来。慢慢思考下。在缕缕。。。。。。。时间一分一秒的过,活见鬼了。奶奶的。。直接换套通用的板子上去一切正常,本想给换一套吧,成本太高啊。。维修收费就几十大洋。换一套就是一个字(亏),怎么办,继续修呗。。在维修中还遇到了,17V供电电感还有轻微打火现象,那都是小插曲了,时间久这样耗着。后来,想想。那个SR520一起有2个,我就拆了一个。还有个没有上,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不管了。先上去看看,哇撒,奇迹出现了。。点亮,一切OK,,回头想想怎么会这样呢。我前期给上过这个管子啊,不过是SR520 它本身的是SR520@,难道这样一个小区别就不行了啊。那位电路方面熟悉点的,给解释下看呢。耗时三小时。真要命。这钱赚的。有点亏啊。。。。哎,都1点半了。继续修笔记本去。。还有个宏基的液晶,电源板烧糊一个电阻,也不知道是什么。有没有谁知道的,说下,机器是宏基V193W电源一体版是E154636长板,开关管G级相连的第一个电阻烧糊了。板上标号是R814,谁知道阻值是多少的电阻知道的给说下,谢谢。对了。能看懂的给加点分啊,打打字也累啊。呵呵

网友:
我也想给你加点分的,可惜没上图,看得有点晕。

网友:
这个机器找不到图纸啊,我也想上图啊

网友:
我是菜鸟,只能精神上支持你了

网友:
昨天说的那个宏基的电源板最后确认为102的电阻,该死的烧糊了。换掉了一大片,开关管,过流电阻,限流电阻,LD7522芯片,1002的电阻,还有个后继二极管,手里一大堆坏的,拍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你这是 手机照的图  不清楚··

网友:
SR520@一般要换就换一组吧?必须一样,不然不行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是的,就是哪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