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可开机 屏无显示,外接可以显示

楼主(2013-05-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Y460 i5 独显的笔记本。客户说开不机。我马上开机检测,发现机器开机正常,外接也可以显示。马上排除显卡无问题。目标马上转移到屏或者排线问题上了。换了屏和排线,故障依旧。检测到这里可以把目标锁定主板排线接口。查屏供电是否正常,看看有木有3.3V和19V,经检测排线接口第40脚无电压,第38脚DDC_VCC 有3.3V。现在就可以确定故障出在哪里了。继续下去查看看LCDVCC的供电是哪里供上来的。经查看图纸与跑线路得知LCDVCC是C247,R122供电的。但C247,R122也没电压。检测到这里了可以断定主板断线导致屏供电不正常。一般懂维修的人都会想到飞线过去,拉一个电压过去。看图纸得知Q12是连接C247,Q12有3.3v输出,直接飞线过去,不过还要断开R122(2r2)电阻相当于保险。开机正常。(在这我要说明一下,我也只是个菜鸟,说的不是很详细,还望各位大侠见谅。说到这里有人会问,LCDVCC 供电不是要10几伏电压,怎么拉个3.3v就可以了,我一开始也是直接在公共点拉了电压过去,发现连机都开不了,直接断路了,经研究才知道LCDVCC供电19V是在下面。如果还是不明白的可以看以下图片)主板型号为DAKL2AMB8D0。

网友A:
首先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这个并不一定可以排除显卡问题,再一个你直接拉19V过去短路的原因是应为他下面还有一个管子,那个是显卡控制的,电压没过来的时候,19V是拉到地的,所以你直接拉是会短路的。

网友B:
LCDVCC就是3.3V啊,你拉19V干嘛?还有,LCDVCC是由Q12控制的吧?查15V开启呗。不过拉3.3V是很省事的,就怕开机会白一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CC就是3.3V啊,你拉19V干嘛?还有,LCDVCC是由Q12控制的吧?查15V开启呗。不过拉3.3V是很省事的,就怕开 ...

谢谢楼上的指点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这个并不一定可以排除显卡问题,再一个你直接拉19V过去短路的原因是应为他下面还有 ...

谢谢你的指点哈.......

网友:
修到过几台了,华硕的电脑有的屏不显示黑屏是屏上供电19V没过去我修到几台都是那样的

网友C:
这个LCDVCC是3V,你直接拉过去开机应该会白一下,这个电压好修,直接修好省的每次开机都白一下。

网友D:
楼主用的线有点不美观啊!太粗!这样接是不是开机会先白屏一下啊?

网友:
要是我我也直接拉个3.3SUs过去完事。。

网友:
  又 学习到一点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LCDVCC是3V,你直接拉过去开机应该会白一下,这个电压好修,直接修好省的每次开机都白一下。

不会白,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线有点不美观啊!太粗!这样接是不是开机会先白屏一下啊?

呵呵,是粗了点,本想用漆包线的,没找到。不会白一下,一切正常

网友:
我是菜鸟 我这个本子5月三号拿来的换了屏线,然后楼主5月四号发这个贴。然后今天看到一样的故障。我这不是捡钱吗?

网友:
呵呵  那你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