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35 主板开机后不停的重启

楼主(2013-05-04):
现有一块联想L-IQ35 VER:1.0的主板开机后不停的重启,试过更换电源及内存都不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装CPU就不会启动,不插CPU四脚供电线也不会重启,CPU换过也不行,重启诊断卡代码为87,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请修过这种故障的朋友给个维修经验出来。,开始怀疑是CPU供电有短路造成的,但测试CPU供电各原件都正常,此主板为双BIOS,如果有此主板的BIOS的朋友请提供一下这两个BIOS的程序给我试下,两个BIOS是刷一样的吗。?现在他主板少了个BIOS芯片。用和仅有的一个芯片一样的再找个行吗?

会员451166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装上硬盘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遇见过。一直没解决

网友:
1、两颗BIOS都坏的情况应该不存在,所以BIOS不用去想了。
2、不停地重启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然后又开始转,另一种是风扇一直都在转,但复位灯一亮一灭地重复着,第一种情况我遇到的是换内存,第二种情况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如声卡,网卡,以及其它专用芯片,如技嘉的那个GSATA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