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 AW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3-05-04):
小白一个,自己的Acer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闪一亮,显示器黑屏,拆开显示器,发现电源板里的两个电容爆浆,上图了

准备换电容,可是没工具,没电容更换,也不知道电容参数。于是无奈之中又重新装上显示器,竟发现电源指示灯一直绿灯亮,只是屏幕是白条。于是重拆,检查各处连接线,再装上,好了。这么多天也不见任何问题。有高手遇到 过这种问题?这两个爆浆的电容难道没用?

网友:
不是没用 而是碰巧容量又能达到起动电压值了  才能启动的 劝你还是找个专业的人士换掉两个电容吧

网友:
你这是运气好,但是撑不了多久的,还是尽快找人换吧

网友:
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的。最好是把电容换掉

网友:
现在不还电容,估计以后你就要换很多元器件了,听哥一句劝,排查下电路其他部件,换吧

网友:
早点换便宜等以后故障大了就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楼主要是要修的话,还是先把工具都买好,电容都选好再说。。。

网友:
没东东换,这个显示器放在那没用,以前没修的时候入手了个22寸LED,趁这个时间出手卖二手,能卖多少钱

网友:
当时可以 用一下 肯定会出问题的爆浆了 会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