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940BW坏了

楼主(2013-05-04):
拆机看过,无电容怀孕,重新装好,通电能看到显示器不连接主机的画面,但是显示效果较差,亮度很低,不知道是不是控制板坏了。
三星

网友A:
原来有过电源指示灯闪烁的历史。

网友A:
应该是控制板吧,但又觉得有点像是电源板,迷茫了

网友A:
如果两个都换,大概多少钱呢?

网友:
灯管或者电源板有问题,看看高压包附近的三极管或者控制芯片有问题没有,灯管只能换换试试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

网友:
高压板坏了。。。我修。。。

网友:
问题描述的很不清楚!

网友:
没搞懂~路过来学习学习,看看灯管坏没,灯管便宜东西个自己换要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