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显示,但是VGA不显示,通常是什么时候问题

楼主(2013-05-04):
如题,遇到两次,换74无果

网友:
你好,问一下这个74是什么??门电路吗??

网友:
75或者150欧的电阻,三个双二极管,北桥虚。把三个电阻去掉,打三基色对地阻值,看看一样不一样。

网友:
G96的9500GT感觉这种芯片DVI显示  VGA不显示的多! 而且其他正常  加焊无用  芯片坏!

网友:
    不显示遇到过GPU 脱焊的 , 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