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带机有修过的分享下

楼主(2013-05-04):
内衣厂里都叫它拉带机,坏的机子一堆一堆的。没有资料,能找到的仅有英文操作说明书。

网友:
一开始看还以为是PC3000

网友:
你在哪里?机器是什么问题?详细回答?

网友:
你地址哪里,你打算怎么修

网友:
主要还是零件难求点.

网友A:
这个是主机部分,送带机构由步进电机和力矩感应装置组成,步进电机失控,力矩感应信号失常的故障较容易排除,电机无法稳定、抖动严重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故障根源。另外该机的感应装置一旦损坏,购买渠道成问题。

还不如用PLC 改装来的快

网友:
  这是整机的外观,产地韩国,出厂年月不祥,英文标音译'沙拉',内衣缝制作业中用语拉纱、拉橡筋等。工厂效益日渐低迷,这些东西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凑合着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主机部分,送带机构由步进电机和力矩感应装置组成,步进电机失控,力矩感应信号失常的故障较容易排除 ...

不太现实,造价太高。

网友B:
有很多备件,应该不难修.从你的图上看板子自带开关电源,另外有显示屏驱动比较简单,看上去好像还有两个步进马达的驱动.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大概就是电源,和马达驱动部分,还有操作面板,比较难的部分应该是张力反馈部分,只要有一个参考值应该还是比较好修的.

张力传感器是铝合金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备件,应该不难修.从你的图上看板子自带开关电源,另外有显示屏驱动比较简单,看上去好像还有两个步进马 ...

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拉力控制的器件,完全不了解其工作原理.

网友:
下面这些是公司在用的另外一款送带机(厂里叫法不一,叫电脑、叫拉带机的都有),较之前面机器故障率较低,损坏机器基本都是感应装置失效。手机拍得渣渣图,XD们将就看看,希望能引来这方面的维修专家注意。

网友B:
传感器内应该是应变电阻片,用惠斯登电桥电路构成精密测量电路.一般的张力传感器会有3根或4根线.

网友:
首先要弄懂各部件的功能,才能根据功能弄懂各部件的原理,进而找出元件的替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内应该是应变电阻片,用惠斯登电桥电路构成精密测量电路.一般的张力传感器会有3根或4根线.

长姿势了,对此类器件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