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是屏线问题吗

楼主(2013-05-04):
有台HP机子,黑屏,外接正常显示,外接高压条灯管可以亮但还是无显。是屏线问题了吗

网友:
屏线的好坏可以测出来的呀,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你换显卡试过了吗?也说不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先换屏线试试, 动显卡风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