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AOC T173+白屏

楼主(2013-05-04):
换了驱动板还是原问题,我拿了一个其他的17寸屏试了一下正常,那就是屏的问题了,保险丝5v,应该怎么修现在,谢谢大家教教我吧
问题

网友:
查屏供电电路

网友:
怎么查,从哪儿查起

网友:
查屏电路吧。

网友:
把这张屏接通用板试一下,没图的话换屏线检测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