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 USB 无电压

楼主(2013-05-04):
PS/2 、 USB 都没有电压,下图万用表测试似乎有短路?这个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请楼主看看USB借口座有无短路

网友:
完全对地?短路了

网友:
你的供电对地了,找找别的通的地方

网友:
先排除座子本身的问题,再查usb5v来源,一般都是有东西击穿,找不到就查图纸,查图纸很好找的

网友:
拆电容,在拆usb座。在查其他的

网友:
我看见那个USB接口已经坏了,会不会是那个接口引起的。

网友:
短路修好后,更换5V保险电阻。

网友:
仔细检查,如果你不是上电用蜂鸣档测的话,usb口应该有短路。

网友:
跑下线PS/2和USB供电应该是一路的,看看他的来源

网友:
我看见一个U口坏了 和他应该有关系吧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我遇過是南橋有問題~~

网友:
果然是 USB接口 坏了,拆除后正常,谢谢各位

网友:
图片上USB口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