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的一台AOC19寸液晶无通电,收费80合适吗?

楼主(2013-05-04):
客户送来的一台液晶,不通电黑屏。拆开看见LD7576PS的启动电阻烧焦。查资料为20K。此电阻接芯片端的焊脚下压离300V正极很近处可能有打火,300V的铜铂已烧出铜皮,20K电阻已烧成短路。220的保险已烧断。检查整流扁桥无问题。未发现其他元件问题。因手上无保险,于是把保险短接,20K电阻更换。接电试机,啪一声响,赶紧断电。发现共模线圈烧断,扁桥短路。于是拆掉开关电源变压器,测300V电路无短路现像。测输出端5V,12V电路无短路。从家里拿来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拆件更换掉保险,扁桥。共模线圈断点处拆掉一圈重新焊好。接电后无烧保险。测300V电压正常。断电焊上变压器,不插驱动板。测5V,12V输出正常。此板为电源高压一体板。测驱动板5V电路也无短路。于是把驱动板和电灯都接上,通电后屏亮。接信号正常。装机试用两小时,正常工作。估计当时扁桥是软击穿,把保险短接后,扁桥击穿后连共模线圈也一同烧断。 哎,修机没有配件可不行啊,下次一定要装保险再试机了,不然烧一大片就不好了。此机收费80元,不知合适吗? 显示屏是朋友的店接的,他不会修叫我帮修的。

网友:
80有点少,给同行修这价还可以,如果给外面的修,最少120

网友:
电脑城的 修30块。 价格都 搞烂了。

网友:
是有点少啊,最低也得150

网友:
有点低了,我给同行才是这个价的!

网友:
吓尿了吧,修开关电源怎么不串个负载来试机。

网友:
电源维修或者更换都是150的

网友:
我们同行收50。80还不错啊

网友:
我们电脑城同行都是30元的

网友:
价格差不多,我们这儿也这个价,同行50

网友:
电阻短路没有遇到过,只有变大阻值了.????

网友:
烧保险的 后接有短路  最好先检查后接   你的收费便宜了  同行80 可以  客户起码要150++

网友:
差不多 不算高

网友:
80就可以了,,,

网友A:
启动电阻20K已经烧焦了,LD7576还是好的,这真是奇迹!

网友:
我们这边电脑城同行都是30-50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阻20K已经烧焦了,LD7576还是好的,这真是奇迹!

电阻是因为焊脚靠300V正极铜箔太近高压打火引起烧坏而短路的。我之所以短路保险试机,也是以为烧保险只是这个电阻打火引起的(你可以看下图片打火烧出铜皮的地方,我用图线标出了),没想到扁桥也击穿了(之前我拆下来量过没坏,估计软击穿的吧)。电阻一般都是烧断或阻值变大,烧短路确实不怎么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