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维修联想E42(LA-3541P)主板,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04):
我有一个E42的笔记本,按电源键开机后指示灯亮几秒钟就熄灭了,看来是主板有问题了。我打算自己维修一下,从网上下了它的图纸,但是发现图纸太多了,好几十页,不熟悉的人自己不好分析故障还查找故障点。所以想请论坛里各位前辈师傅帮助一下,能否?

1、告诉我这个板子有几处供电的回路,比如5V,3V....还有哪些?
2、这些供电的检测点在什么地方?比如B+,1.5V什么的,在哪个点可以快速找到?
3、这个故障有什么经验吗?比如这个板子的通病什么的?

我是第一次修主板,完全是业余。但是我懂电路原理的,也有工具和仪器。渴望得到各位的帮助,先在此感谢了。

网友:
开机灯亮五秒左右就熄,换南桥,通病,要么先加焊下看看

网友:
能触发,那么说明B+ 3V 5V都有了,主要看缺不缺电压

网友:
都自己修了,我等情何以堪。先从电源部分修起吧。如修好了报一下用了多久时间,顺便自我估一下维修价格

网友:
牛人啊,不懂都能修,能触发一般公共点电压,3v,5v应该都有了,你对照图纸按上电的时序修就行了,应该是有电压没出,导致掉电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图纸我打印了几张,就是太多了一时还找不到顺序。刚下载了一个时序图,研究一下。欢迎各位老师继续发表高见,尤其是具体的检修点之类。

我这完全是业余瞎搞,和坛子里专业的师傅没办法比的。有空了就修点,时间估计长了。

网友:
不懂还是不要动的好
只会搞坏的

网友(2013-06-10):
我这有个E42A 版号是LA-3541P, 待机是0.05开机后0.6掉到0.05后又到0.6,加焊南桥好了后装机又不行了,在拆机后加焊换南桥无果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