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LED显示器暗屏维修

楼主(2013-05-04):
  昨天接到一外面同行送修的LG E2242CA。最新LED的呢,从来没有修过LED的。经检查,驱动板靠近电源头附近烧了一个大洞。简单清理掉再检测,发现负责点灯部分的一个MOS管S极对地短路,摘下来后还是短路。考虑到已经烧了,就不再维修这部分了。接上屏上电一看,指示灯亮了,并且有图像,暗屏。

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由于从来没有维修过LED,所以也没备件,叫客户放下,淘宝上定了一个6P的点灯条回来。
  今天一早收到后,发现灯条接口不一样,要改。由于对灯条知识空白,用万用表测了下,发现接线定义如下

确定了灯条的接法后,其它就和LCD的一样了。高压板的供电12V,接地,然后不停按开机,找到一个开机时有,关机时无的电压做开信号。接上电源,OK,屏亮了,并且显示正常,最终效果如下

由于客户拿走了,忘记拍显示正面的照片了。上一张百度的图吧。
在灯条亮时,测得灯条的供电电压在40多V左右

大人给点下载分吧

 会员8604722元2022-10-31 18:29

网友:
边学边修   佩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led暗屏还没有修过。

网友A:
我上回修个三星的暗屏,是LED灯条坏了。。。。。。。。。。。LED也乐坏啊

网友(点评):
灯条是一排

网友:
LED的开启电压 和灯管的一样么

网友:
第一次看到  也有可以改led的高压条  呵呵

网友:
暗屏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一般是哪坏了

网友:
果断改高压条,楼主给力

网友:
看来楼主的自学能力很强呀.我对LED灯条接口定义不太明白,修过几台暗屏的都是高压控制芯片有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LED的么修过  我这边少  基本碰不上几个  但还是学习一下吧

网友:
g跟修LCD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回修个三星的暗屏,是LED灯条坏了。。。。。。。。。。。LED也乐坏啊

灯条就一条吗?

网友:
led灯条主要是接口种类多,有点麻烦,原理却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条就一条吗?

恩,就一条,和灯管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请问怎么判断LED + LED-的

网友(点评):
led 是串联 加并联 供电就一条 其余的 都是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学习,但很地方不明白

这  还是学习了  不是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  还是学习了  不是太明白

现在修LED的屏基本  上很少也没有修到过还真得了解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楼主学习,但很地方不明白

有啥不明白的,我懂的话可以说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