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加电掉电

楼主(2013-05-04):
今接到同行送来的一CQ35机器,据描述是客户半年没有用,等用的时候开不机,拆机测试大电感无短路,上电有0.01待机,3、5V正常,加电经一次调变到0.48V停止2-3秒掉电。有谁修过同样的故障,帮我分析下。

网友:
不过内存,查查工作条件

网友(2013-07-04):
我又遇到了   换风扇的   这个机子   换了风扇    就不行了    郁闷

网友:
我也是    郁闷啊

网友:
主板保护,测待机电压

网友(2013-09-18):
有一个同样的机器,,不知道到底是有保护,还是虚汗,

网友(2013-10-18):
我有一台不过内存。。正在郁闷中

网友(2014-11-08):
我这台是跑0.8不跑掉电。也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唉,笔记本的就是些古怪毛病,我会努力学习的

网友(2014-12-10):
我的也是  跑到0.7a  内存 spd无波    声卡的复位没有  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2015-03-10):
我的到0.9掉电   刷BIOS后到1.4掉电 现在在加显卡啊

网友(2015-05-26):
都没说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