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209WB黑屏

楼主(2013-05-04):
机子开机。然后能看见屏闪一下,但不亮,也看不见待机LOGO,换了通用的高压条也是同样问题。请问该从哪查起?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查查灯管、屏线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机子是dell的22寸显示器。查屏上电压正常。灯管单独测也亮。

网友:
要是单独测试灯管没有的话,有可能是屏码片的问题,刷码片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不是高压板的问题,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灯管亮不一定就证明是好的,你要看电流的。

网友:
四支灯管电流都是0.64,应该不什么有问题吧

网友:
换了通用的高压条,有没有把原来高压板的供电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