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教关于BOIS设置U盘引导

楼主(2013-05-04):
英语基础差 看不懂 就大神给个 中英文双板的 我来慢慢记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比较新一点的板子
一般就开机后直接把
F1到F12
全按住
就能进选择启动选择模式

网友:
进入bios找 boot字样的就行了
进入里面按page up pagedown 翻页就能找到u盘了

网友:
有更详细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