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M7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3-05-04):
今修到一块映泰G41-M7主板,故障为点不亮,测内存供电正常,短接复位复位不了,CPU核心供没有

网友:
你要看下是整机无复位还是局部无复位,要是整机就先供电然后在测各测试点,在测CPU的PG是否正常,测主板是否短路,最后加焊或者更换南桥。要是局部无复位,测复位测试点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是否短路,然后加焊或者更换南桥,同时检修一下主板是否短路!实在不行,更换主板。

网友:
CPU没供电,很明显的故障,先修电压出来

网友:
上假负载测试,测得CPU复位电压只有0.28V  ,PG电压为0.46V ,核心供为OV ,再次测CPU核心供电上下管无短路现象

网友:
明显故障cpu没核心供电嘛 查上下管,和管理条件

网友:
楼主还是先查找资料学习吧。

网友:
总线供电有不?安装时序来

网友:
先供电,后时钟,再修复位,你供电都有问题,修个毛线复位啊,哪个老师教你先修复位的,你先把供电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