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的板号怎么看呀

楼主(2013-05-04):
一个不知道几修的机器A1278,板子好几个电感短路,板号又找不到  大家给看看那个是板号
MACP89MZ-A3  P8600的CPU

网友:
MCP89MZ-A3  这个不是桥的型号吗。

网友A:
这个是桥的型号。板号一般以820-XXXX-A2 比如820-1881-A2这样。。。字迹有的和板漆颜色一样。。要仔细看。才看的出

网友:
苹果的版号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桥的型号。板号一般以820-XXXX-A2 比如820-1881-A2这样。。。字迹有的和板漆颜色一样。。要仔细看。才 ...

所有的苹果的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找版号意义不大

网友B:
苹果有三种板号。一般用820打头这个代码区别。还有图纸版号K24 K19一类。它还有一个广达板号,比如图上的PG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有三种板号。一般用820打头这个代码区别。还有图纸版号K24 K19一类。它还有一个广达板号,比如图上的PG ...

请问版主   具体的怎么看啊    有这个820-2877-B怎么找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版主   具体的怎么看啊    有这个820-2877-B怎么找图纸啊?

图纸板号K什么什么的和这个820-2877-B是想对应的吗?

网友:
那具体找线路图是按照什么来找的呢?
机器型号?...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