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声音问题

楼主(2013-05-04):
刚接到一台联想G475的本本,,情况是一边有声音,一边没有声音,,插耳机也是一样的情况,但那耳机插一边没有完全插进去的话,耳机就两边都有声音,,谁有见过一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二,,在线等,,谢谢各位大神门

网友:
先要看看是不是一边生意关了。不行看声卡芯片信号

网友:
这个可能耳机口有问题,

网友:
芯片坏掉了嘛

网友:
喇叭是好的吗,,

网友:
这种情况有可能耳机接口有问题,换一个应该会好,不然就换声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系统里面把音量调到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