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

楼主(2013-05-04):
刚够一个二手模拟示波器,不过不会用,想来学习一下。
不知道测试时按钮要调到什么位置,大家谁能详细说一下吗?
比如我想测32768晶振,TIME/DIV要调成10 us,VOLTS/DIV要调成10 mv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设置,只是说下这个意思,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设置
就说上面的,要测那个晶振,要怎么设置,为什么时间和电压要那么设置
还有测BIOS 或CPU地址线和数据线,或显卡和内存的数据线,都要怎么设置呢?哪位大侠给解释下?
或者哪里有相关我资料可以下载
我这个不像现在的数字示波器,什么都有显示,我这是个老家伙,没有显示,一些数据要自己算。
示波器是40M的
谢谢了,谁能帮我提供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去基地学吧

网友:
这个一句话有点困难,要不还是百度吧

网友:
网上和论坛都有这方面的资料,自己查下吧。有时候是波形的有无来判断是否正常,有时候看波形是否畸变来判断,TIME/DIV,VOLTS/DIV位置未调到最佳可能造成,看的波形溢出屏幕,或者波形太小看不清楚,调回来就行,有的示波器有自动测量键,一键自动测量出最佳的最容易观看的波形,有很多要凭经验的。用几天就熟悉了。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买个数字的吧,数字的简单好用,不过网上好像没有二手的数字的卖,我也想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