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拿自己的N4010开刀求指点

楼主(2013-05-04):
DELL 14R
在一天晚上 朋友的黄金硅脂悄悄的被我拿出来 拆机加了进去 TMD的装回去就没声音了 可能静电击穿零件了 就在这时候开始 问题都全部后续出现
这个板子 我之前换过声卡 IO 南桥了 就是因为那黄金硅脂正的没声音 修了N天 声音好了
后面出现的情况是 开机进入win7 的桌面就自己断电了 不过是偶尔出现  但是最主要的是玩游戏帧率有时上不去才10几帧 退出游戏反复进几次帧率就上去了 之后就很顺  先测鲁大娘是120帧率 鲁大师是旧版 然后开游戏不正常就变成10几帧 在测鲁大娘也是10几帧率  求助

网友A:
你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啊。

网友B:
听上去感觉像散热问题。。你用鲁大师。温度高吗?

网友:
不要黄金的是假的啊!不能起到散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上去感觉像散热问题。。你用鲁大师。温度高吗?

不运行软件保持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啊。

垫铜片了 50度不运行软件 风扇60度才转

网友C:
感觉像是散热没做好,温度上去了,就自动降屏了

网友D:
黄金硅脂可能加了其他东西,变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金硅脂可能加了其他东西,变质了。呵呵。

八嘎 竟然会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散热没做好,温度上去了,就自动降屏了

很有可能 换硅脂去

网友C:
这个不是换硅脂的事情,主要是要看硅脂接触方面有没有问题,你光换硅脂,但是扇热器压不紧芯片也是不行的

网友E:
LZ还好是自己的机子 要是客户的 那你有罪受了

网友F: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因为进几次游戏帧就上去了。是不是温度检测方面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不太可能是散热的问题,因为进几次游戏帧就上去了。是不是温度检测方面出了问题?

不知道 反正60度风扇吹出来的风  温度是正常的 裸板温度更正常了 用温度表量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还好是自己的机子 要是客户的 那你有罪受了

是啊  光是修回声音我都呕完那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换硅脂的事情,主要是要看硅脂接触方面有没有问题,你光换硅脂,但是扇热器压不紧芯片也是不行的

压的非常平整 好像我之前是认双显的  现在。。。貌似就只是独显  看图纸是靠一个电阻来切换双显的

网友:
有的笔记本双显卡的那种在充电的过程中游戏帧数就上不去,我觉得可能那时间用的集成显卡,充饱电就好了

网友:
再就是笔记本电量在低于百分之多少的时候就切换到集成显卡了,这个楼主可以试验下

网友G:
铜片是不是不够厚度啊,那卡尺用纸一层层的试试 在找个铜片、

网友:
唉。LZ吃一堑长一智吧。   黄金的东西太贵!

网友:
电池损耗了百分之40 电量一直是保持100的 拆了也一样  现在只认到独显 设备管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铜片是不是不够厚度啊,那卡尺用纸一层层的试试 在找个铜片、

用0.5的 装机前又拆过了 显卡CPU压得非常平整几乎把硅脂挤到没有去  硅脂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