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C不稳定

楼主(2013-05-04):
故障是开机,进系统后,关机了,再 开机就不行,要断电后,才能开。

网友A:
清楚coms,清洗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楚coms,清洗南桥,

呵呵,查出来是CPU供电驱动和IC问题,买芯片,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

呵呵

网友B:
好像排除故障蛮困难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排除故障蛮困难的呢

是啊,没图纸,芯片也没图纸,都不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