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显示器 如何能判断电源板或是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不拆显示器 如何能判断电源板或是灯管的问题呢 小弟新手刚报远程 如果是看指示灯 那灯管坏 会是显示什么颜色呢 电源板故障又会是什么颜色呢 谢谢大家指点了

网友:
小弟修液晶有段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听说能不拆机器就判断出故障具体出在哪里的呢
到现在也只能做到看到故障,判断一下哪些有可能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是啊 我也没听过 不过刚才在群里 听到有人说能看指示灯判断出什么故障 我就感觉很神奇 所以忍不住上来发一下贴 问一下了 呵呵

网友:
一般灯管坏都是变色.坏的那一面暗屏或者闪,高压坏基本上颜色都很正!剩下就是像190ew9那样的啊

网友:
楼上说的也只是可能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吧,屏闪不一定就是灯管有问题吧,有点太武断了吧
楼主的意思是根据故障现象,不拆机,判断具体的故障原因,是确认无误的故障原因,而不是可能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
我觉得吧  这个只能靠经验,哪种原因的可能性比较大,也不能太武断,要是有哪位高高手有这种方法,不妨发出来让我们也涨涨见识啊

网友:
大致判断,电源问题一般指示灯会随着熄灭再亮周而复始,背光也一样;指示灯不熄灭背光发红几秒后熄灭一般就是灯管老化。但不拆机要检测完全就得买台核磁共振或X光机哦,哈哈!

网友:
  维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电源板坏了就不用看指示灯了  若无显示那就要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不拆机只能是初步判断,不可能绝对!修多了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通病你懂的!比如HP的W1907亮一下灭,呵呵,不拆机判定灯管!

网友:
我的维修思路,先看电源灯,如果电源灯不亮,先检查电源板,如果电源灯一亮一灭,重点检查电源板电容,不过有时高压部分有问题也会这样,如果屏也一亮一灭的一般是灯管或灯管接线的接头有问题了,有时比较明显 的能听到高压打火的声音,

网友:
世事無絕對

网友:
开机图象发红后黑屏,铁定灯管坏,联想19宽常见.

网友:
另外灯管坏的机器开机会可能一小时到数小时才黑屏,高压电源板坏一般速度快很多,多数亮一下就黑屏.

网友:
有很多种故障可能造成同样的现象,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步排除。只通过指示灯就能确定故障点,我只能说是他运气太好,每次都遇到同样的故障。

网友:
如果开机能显示图像,但显示的图像很红,有的用一下会变得正常,有的用一下会灭掉,但电源灯不会灭的话就是灯管的问题,还有就是开机,屏幕能显示图像但是一边亮一边暗还会抖动的也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维修就要拆的,拆个液晶才多久啊,你不拆,能修吗,就算是灯管问题,碰到单根灯管测没问题,上下2根测没问题,一边2根测没问题,另一边2根测有问题,找这个问题才麻烦,直接换全部灯管再说,呵呵

网友:
这个有点难    有时看了故障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拆机 惊奇的发现电容鼓包

网友:
只能判断个大概,做这个判断是没有意义,
拆了(拿不走)——判断故障、报价(价格合理)——修机——收钱
你看基本没有你提的问题的情况发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