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报0701

楼主(2013-05-04):
接些机,叫电脑公司同行说报0701 USB报错,在DOS下键盘都能用,论坛一看,都说南桥坏,拆机测了一下USB供电,U30 供电都正常,2脚 IN 5V   3 4脚EN1 高电平,7 8 脚USB供电正常,测U3 也是正常。这其中还有一个到后面一个USB供电的U33没注意没有测试。结果就是换了南桥后还是一样,报0701后,因为拿掉了电池,报0701后进入了BIOS。设了时间后重启结果,可以进系统了但不报错了。但USB设备不认。测试是U33坏,找了HP好几下板上产USB脚位一样的供电管都不出电压。后面要联想上找了一个U33 USB 678脚正常了。但USB设备还是认不到。测的 U30 U3 U33 这三个USB脚电管都有5V电压输出。但是USB_ON#变成了低电平。5脚USB_OC#都是正常的,发现U33的USB_OC#为低电压,测R361两脚又上高电平,查点位图U33的5脚是和R361相联的。飞线后,还是一样。这三个供电管的USB_ON#都是低电平,没换南桥前一定是高电平的。以为是南桥没换好。后面更换了两个南桥还是一样的问题。后面测的USB_ON#是有IO 发出的。现在请救几个问题。USB_ON#为低电平。为什么USB供电管会有5V输出。现在手上没有IO换。等IO到货后换上试下。现觉的USB是有供电输出但电流很弱。USB鼠标灯一下就没了。请高手回答,
现在进系统就提示 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网友:
USB供电的钽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换了三个南桥了大哥,问题一样,现在又发现虽然R361和U33的5脚飞线搞定,但和南桥的N3点没有通,经努力找到了断点,飞线,现在进系统不会在出现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  现在还是全部USB不能用,三个USB数据线阻值都是正常的, 现在就是USB_ON#为低电平。但USB供电还是能正常输出,试过直接把5V_S5直接飞线到USB1PWR 还是一样。USB_ON#直接是有IO 104脚发出。他只是一个USB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为什么为低电压,USB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有电压输出呢。

网友:
把线圈和电容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线圈是什么啊,是全部U口不能用,不可能全部U口边的电容都坏了吧,还有没有高手答,USB_ON#为低电平,USB供电还是正常能输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后还是在论坛里找到答案,进BIOS里面的IO项,把里面的USB PORT 打开就行,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这样的故障,后来把主板上3.0那接口的供电取掉就好了,不过有两个USB不能用,有两个能用,没办法来的时候能亮机,后来就告诉客服就这样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