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换IBM笔记本的背光管

楼主(2013-05-04):
应朋友之邀,帮修一台IBM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是,开机刚进入系统不到一分钟,就伪黑屏。如果把亮度调低就能长期正常运行。因为此机(2373)老旧,原来屏就暗且带红色,只能估计是背光灯老化。
我已把机子拆开,如图。想先拿原来灯管去照样买一根换上。现在看见论坛上高手们在争论是拆开屏换灯管还是切割两边塑料抽出灯管,只好暂缓行动,看有没有网友能给个意见。

网友A:
这种先去掉2边的塑料抽出灯管!拆屏换灯管的话屏容易坏

网友:
会换就自己换,不会换找人换。

网友:
还是按二楼说得方法换吧!屏要是动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先去掉2边的塑料抽出灯管!拆屏换灯管的话屏容易坏

请问,去掉两边塑料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去掉两边塑料用的是什么工具?

用镊子的尖就可以挑出来啊!然后灯管装上去用热缩管套上

网友:
个人同意切两头,抽出灯管。现在手上一个19的屏(还在等灯管),由于拆开了里面不小心弄了好多灰尘。不知道装起来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