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3-05-04):
开机进系统一会就掉电,然后就开不了机。断了电过一会,又正常用,反复如此,急急急急、、、、、、、
开不了机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能开机的时候检查一下散热问题。。。鲁大师压力测试看看。。。掉电的原因太多了,要一项一项的排查。。。

网友:
这个肯定要排除散热的,样子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