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修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5-04):
一句话 做维修用不用把元器件的 原理性东西 弄明吧 比如 三极管 知道怎么测 怎么换 还用不用看看 原理啊 什么放大啊  饱和啊 截止什么的  如果要 有什么好的书没 推荐下

网友:
书大把多,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进去。最好找个培训学校学习一下。

网友:
修电脑就是基本都是在圈着这些元件打转。我还不信哪个还在修EC,NB.SB之类的

网友:
这些要是不知道就只能修通病

网友:
小元件在网上都能查找到具体条件和工作,大点的就买书,你可以去书店看看有无这类的。要么就卖本论坛的书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选择适当的书籍就是了!

网友:
我想要修的精,肯定还是要明白元件在各处不同的用途的吧,要不然有些毛病没法查,而且,代换也只能用一模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