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颗电阻引起V450不开机

楼主(2013-05-04):
同行送修V450一台,接电按开关无反映,以为刷个BIOS能搞定。拆机后,发现是被小修过的。而且开关那个卡扣不见了,都没接触肯定无触发了呀。没办法,料板上找个差不多的上去。能触发了,待机是0.008触发后是0.027.先看了下修过的地方是MAINPWON相关的地方。不管先,万用表伺候,各大电感无短路。3、5V电感1.5 1.8V电感有电压。显卡无电压。CPU无电压。测量显卡供电条件,14脚PVCC无+5VS。心里有点感觉了,3 5V转换没出来嘛。
找吧, 看图发现原来3 5V 都受控于SUSP。其为高电平时,拉低+VSB,所以+5vs出不来。怎么不是低电平呢?继续找,发现受控于Q22 SUSP#要有高电平电压才能使SUSP为低电平。SUSP#为EC发出。EC要发出SUSP#前提是要收到SLP_S3。SLP_S3在EC第6脚测量为低电平。那就找南桥为啥发不出来。南桥条件之一就是RTC要满足测量小电池居然才1.8V。拿掉小电池测量也是2V不到。这样肯定不行的。下图所示 PU7发出的3.3V供电经PR112  PR113到电池呢。 PR112 2脚为3.3V 1脚就是2.几V了。 PR113的1脚更是为2V不到了。风枪伺候,找了2个220的电阻上去。接电,亮机。还好同行没怎么动过板子。不然又得浪费时间去挽救。走过路过的看在辛苦写帖耗时上给两分吧,加分不扣你分的。。

网友:
修好才知道原来是进过水的。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网友:
也不容易啊,查了挺多地方的。最后还是锁定目标了

网友A:
RTC学习了,,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学习了,,
楼主这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啊,,

呵呵,不是AMD的,是INTEL的呢。

网友B:
楼主怎么看得到是220的电阻?220+220=560?是两个串着顶一个吗?还是112 113都拆了上两个220?不是很理解,莫怪

网友C:
支持楼主。。楼主威武。。楼主怎么在南桥发不出信号就直接判断到rtc电路去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测南桥的点呢。。。

网友:
向楼主学习,,,,,,,,,

网友(点评):
这么说会被扣分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思路明确啊,既然能从RTC电路找到故障源,学习了!像你们这样的高手应该多发发贴啊,像你们学习

网友(点评):
高手真不敢当,时序有时候还是迷糊。波波也不太会抓。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点评):
只要不是二修三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看得到是220的电阻?220+220=560?是两个串着顶一个吗?还是112 113都拆了上两个220?不是很理解, ...

112 113都只上了1个2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楼主威武。。楼主怎么在南桥发不出信号就直接判断到rtc电路去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测南桥 ...

南桥的条件需要RTC呢。查这个比较快速简单,就先查了。

网友: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不要这样灌水。。

网友D:
现在每天修的几乎全是进水的,但进水的机器相对摔倒机器修复率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每天修的几乎全是进水的,但进水的机器相对摔倒机器修复率要高些。

是啊,我最近修的进水的也比较多。夏天到了嘛

网友:
小故障也是要技术的....

网友E:
进水机 清理后看不出哪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 清理后看不出哪腐蚀了

是啊,看不出来腐蚀。也没洗板水的味道。还好根据时序修出来了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2014-01-20):
楼主高手,学习膜拜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的真多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 思路很重要。。。。。。。。。。。。支持!

网友:
不能给加分,不然肯定给楼主加个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