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苹果 A1081 20寸显示器 主板 附图片

楼主(2013-05-04):
求 苹果 A1081 20寸显示器 主板

就是红圈处的 芯片坏了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此芯片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的,不过这个应该是有数据的

喔...那就看看谁有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的,不过这个应该是有数据的

这个块里有数据 ?

网友:
买一个回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做工完爆那些普通的液晶 比如三星 DELL  LENOVO 另外你怎么知道是那个芯片贵呢  现在是什么现象呢 各项 ...

因为有两张板,拆好的芯片过去试过了,可以用,
这个芯片淘宝查不贵,型号是 MC908LD64IFU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块里有数据 ?

芯片的型号MC908LD64IFUE
我也不确定有数据,看板上除了供电就是3个大芯片
下面2个应该是USB等接口扩展芯片
就剩下那一个了 ,所以有点怀疑有数据,
实在不行就随便买一个试试

网友:
买了个新的 MC908LD64IFUE 换了没有用
跟原来坏的情况一样 ,看来是有数据的,谷歌查了好像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