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278 k90 有开机声音 ,背光亮 黑屏 求解决

楼主(2013-05-04):
APPLE A1278 k90 有开机声音 ,背光亮 黑屏 可以进系统,

测量屏线接口4组信号无波形,BIOS已刷,SMC已换 ,求解决

网友:
这是暗屏,应侧高压电路。

网友:
这是暗屏,应测高压电路。

网友A:
U9701工作条件查过没有?工作正常的话D9701的2脚应该有27V左右的电压。还有确认屏接口和屏线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9701工作条件查过没有?工作正常的话D9701的2脚应该有27V左右的电压。还有确认屏接口和屏线是好的。

D9701的2脚 有27V左右 ,背光亮的,就是一张黑色的图片全屏浏览一样的,屏线4组信号没有波形

网友:
屏线和液晶屏都测试过了 没有问题

网友A:
板子上插屏线的接口查过吗?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就要查PCH发出的LVDS所有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插屏线的接口查过吗?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如果没问题,就要查PCH发出的LVDS所有信号了。

液晶屏码片有读取 ,背光已亮  ,LVDS 信号没有
不知怎么查了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查屏线接口的物理状态,看看是否有损伤,接触不良。最后一步,换PCH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查屏线接口的物理状态,看看是否有损伤,接触不良。最后一步,换PCH吧,呵呵!

没有物理损伤 ,打阻值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4-01-16):
是灰屏吧。。。。

网友:
加焊显卡或者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