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检测不到电池 电源开机正常

楼主(2013-05-04):
A1278用电源机正常,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换了电池也一样,主板电池接口有9个引脚,左边3个接地,右边三供电,中间三个,有两个脚有3点多V电压,电池电压是10.95v。电池未插上,电池接口电压是12V,插上电池接口电压就变成10.95了,请问是不是什么把电压拉低了,该怎样维修呢。望大家指

网友:
非常急麻烦大家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