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修个捡来的显卡

楼主(2013-05-04):
    今天捡来一块显卡,说是花屏,人家不要了,换个新的给人家。因显卡上面的标签纸不见了,所以看不出品牌型号。测各大供电无短路,用自制显卡供电线上电测各大供电都正常,如图:

上机测试没开始没有发现花屏,然后跑3D,十分钟左右出现花屏。
后面是维修步骤。
1、开机进入DOS,用显卡测试程序能认到显卡核心及BIOS。

2.进入显存测试程序:MATS  可以看到显存报错,如下图:试图加焊过无果。

3.因此显卡只有两个显存芯片,直接拆掉下面显存并换上好的显存做BGA,这个过程就不上图了。
4.做好BGA上机测试,先运行显存测试软件,可以看到显想出已经没有报错。如下图:

5.运行Furmark显卡拷机软件1个小时,温度性能都稳定,可以使用了。如图:

不错,学习了
如果是PCB的问题呢,过孔的问题呢?
这破东西 7300LE貌似。。。
厉害@学习了
楼主,不错呀,学习了

网友A:
楼主好技术,都不会测试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只会一点点而以呀

不会英语是硬伤啊,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2013-06-06):
也是

网友C(2013-05-04):
想问一下,就是显存坏了,怎么代换。我修到一个也是显存坏,找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相同显存。

网友D:
毛哥,随便玩玩技术都这么牛了,你要认真起来,还了得,这个经验我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就是显存坏了,怎么代换。我修到一个也是显存坏,找了好多地方都找不到相同显存。

我是看到上面的字一样就代换了

网友E:
哈哈,韦哥又发神迹了,总能看到韦哥的作品就好了。

网友F:
这东西修好还得当一回奸商,不然卖不掉。谁买谁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毛哥,随便玩玩技术都这么牛了,你要认真起来,还了得,这个经验我收了。

你现在不是在实习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修好还得当一回奸商,不然卖不掉。谁买谁倒霉。

不卖,测机用用也可以,这玩意没人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韦哥又发神迹了,总能看到韦哥的作品就好了。

什么时候给我看下你的畏。

网友D:
毛哥,改天得传授点你的精华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毛哥,改天得传授点你的精华给我

你要精还是要华?

网友:
楼主能共享下dos下显卡检测及显存测试程序吗?

网友:
挺不错的 就是教下我们测显卡的软件 还有个问题这个测试软件对显卡的要求是什么 顺便问下楼主修的显卡型号

网友(点评):
挺不错值多少钱?30元卖给你要吗?

网友:
楼主修显卡技术可以,就是修显卡赚不到钱啊

网友:
一般显存特难拆,脚太多了,一般人拆不了。拆得了就不是一般人。

网友:
好奇的还是你在DOS下,怎么操作的,具体命令,楼主

网友G:
想看看你的“自制显卡供电线” ,没有图啊

网友H:
高手啊  DOS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看看你的“自制显卡供电线” ,没有图啊

论坛有做显卡供电线的帖子,你搜一下就会找到

网友:
能说下如何在DOS下用什么软件测试,上一个是写入时错误,BGA后正常了。

网友:
請問如果找不到一樣的顯存,要如何替換呢?

网友I:
说实话 我也没有测试过显存 不知道如果板子上有4个显存 不知道如何判断是那个坏了那

网友J:
敢问楼主,是不是有显的显卡才能用你的软件测试?我有一张没显但各电感供电比较正常的能测出来不?

网友:
看来是显存坏了,楼主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果断秒杀  本人好久都没修显卡啦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怎么在DOS下测试显存,谢谢

网友:
楼主,你用的MATS显存测试软件怎么安装,我用过这软件,在DOS下测试的,但不知道怎么做个启动盘,能告诉我们吗?

网友K:
不同显卡的显存可以替换的么...........求解....

网友:
佩服,学习了。遗憾的是没能力焊接BGA

网友:
做BGA好的?我在学校的时候好多卡都是BGA搞定的

网友L:
显存怎么BGA 的

网友:
修显卡很少去换显存。更没用程序测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M:
这个是软件测试?软件怎么测试,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我现在的显存判断好坏纯粹靠经验的普通测量,你那个省事多了,。还是说dos下直接能操作?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试显卡啊,怎么样在DOS下使用,请教楼主,这英文不行搞这些很费劲

网友:
请教:自制显卡供电线什么样啊,还有测试的图是显示器接在故障卡上显示的,还是另用好的显卡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啊  DOS 不会啊

做一个DOS启动盘,然后会用几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同显卡的显存可以替换的么...........求解....

我看生产厂家一样,第二行字一样应该可以,我是这么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敢问楼主,是不是有显的显卡才能用你的软件测试?我有一张没显但各电感供电比较正常的能测出来不?

都可以的,没有显的可以用有两个显卡插糟的板子,要插入一个N卡一个A卡,一好一坏。显示器接在好的显卡上,好像可以看的。

网友(点评):
肯定都可以吗?你确实实验过这种检测方法吗?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别想当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显存怎么BGA 的

和南北桥的BGA一样的呀,有钢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软件测试?软件怎么测试,可以分享一下软件吗?我现在的显存判断好坏纯粹靠经验的普通测量,你那个省 ...

这软件对新的显卡我也没有,只测一些比较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同求哈,最好能给个连接。

“显卡维修知识精解”迅维网出的,里面有介绍。
再加网上看看这方面的

网友:
很久没来论坛了!一上来就看到哥们的神作,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测显存颗粒的软件没用过…

网友:
039F,经典的专用驱动显卡。

网友:
不错 这个软件以前用过 现在忘记了

网友:
:“显卡维修知识精解,这书多少钱 啊。我是新手。

网友:
想知道怎么判断是那一颗显存有问题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修显卡真的是要比较清闲。

网友:
楼主开始用的什么软件测的?

网友O:
你是用什么软件启动的DOS啊
怎么还有测试显卡显存的功能啊,,能不能告诉一下。。楼主。。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就是低端显卡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楼主的水平已经上升都能做BGA了。很牛呀。

网友:
好功夫,学习了

网友:
老师教了没学好这次有点感悟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是用什么软件启动的DOS啊
怎么还有测试显卡显存的功能啊,,能不能告诉一下。。楼主。。

用U盘做个DOS启动盘,然后将DOS下的显存测试程序放进U盘里。

网友:
技术不错   我是还是大土炮。。。。。

网友:
显卡我还不会修,也不会用软件检测,如果不亮机,如何用软件检测显卡是那里问题呀

网友:
能说说您是怎么测试显存的吗?我以前都是加焊显存 效果不好

网友P:
一般显存特难拆,脚太多了,一般人拆不了。拆得了就不是一般人

网友(点评):
显存的拆装都极为简单,几秒钟的事情,对修显卡的来说,都是一些基本功。连这个都不会,那就别修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显存特难拆,脚太多了,一般人拆不了。拆得了就不是一般人

拆很好拆啊,那么小的器件。用风枪就可以拆

网友:
搜一下这个dos命令  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技术,都不会测试显存。。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回来后才学的,在学校的时候只知道有这回事,没实践过。

恩恩。以后多带带小弟啊

网友:
就是 楼主在DOS下如何炒作

网友:
高手到比较谦虚

网友:
唉,我和那个送他显卡的人是一伙的,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能不能具体测出是哪块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错,能来个显卡图片么?

网友:
不错可以借鉴了,下次遇到也按照你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好技术。刚知道点测显存了

网友:
有利用的价值  我们搞维修的都 得利用 不然就浪费了

网友:
楼主好强 、测试显卡 或 显存  是用什么命令的

网友:
LZ 看你那显存 是不是 DDR 的,是的话把BIOS 备份出来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
如果显卡点不亮,如何进Dos进行测试,装两张显卡吗???

网友:
确实好技术,你怎么知道拆下边的显存。

网友:
还有好的显存的来代换~~~~厉害啊~~~!!好几块都这问题~~~!!

网友:
呀!手头有一个,也想试试看

网友:
有好的 测试  显卡显存的好软件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 我也没有测试过显存 不知道如果板子上有4个显存 不知道如何判断是那个坏了那

测试软件能测出是哪一个通道的显存坏的

网友:
换显存还要BGA,没这玩艺,修不了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感觉十分悲哀。这个帖子说的内容,且不论所修之卡极为老旧,单以技术而言,也是极为普通平淡无奇的,凡是修显卡的必然要会,就像学英语必须知道26个字母一样,却有那么多的新手,那样的新鲜好奇。说明生意不好做了,大家都往一条路上挤来,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前途曲折坎坷,一路走好!

网友:
转卖又能赚一笔

网友(2013-06-05):
捡到的东西,在维修员手里都是宝,可是平板屏坏了怎么办?我看到的情况大部分是不修扔了,真可惜,像价格高点的品牌平板还有修的价值

网友:
高手就上多但真正分享技术的没几个。显存代换上百度搜下自已付出下不要问那些高手了,他们不会说的

网友:
测试显卡 或 显存  是用什么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