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HINKPAD E420电源板部分图纸

楼主(2013-05-04):
E420电源板上开关排插铜箔拉掉了  找不到飞到哪个点 怎么下的E420图纸 电源板部分都空白啊  谁有提供下

网友:
电源板上具体有什么芯片或者什么供电的。

网友:
点已经找到 谢谢  图纸还是没找到

网友(2017-06-29):
我也找电路板图示

网友(2018-09-1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E420,板号板号LLW-1 MB 10282-1。二修的机子。故障插电0.038不能触发,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待机蕊片D95280容易坏测得数据如下:
D95280 30脚VIN供电:18.87V
D95280 4脚EN2开启:3.3V(待机0V,触发后3.3V)
D95280 21脚EN1开启:3.3V(待机0V,触发后3.3V)

D95280 28脚REG2=3D3V_PWR_2线性3.3V输出:3.3V
D95280 29脚REG1=5V_PWR_1线性5V输出:5V

D95280 1脚SW2=3D3V_PWR 待机3.3V输出:0.68V(待机0V,触发后3.3V)
D95280 24脚SW1=5V_PWR 待机5V输出:0.12V(待机0V,触发后5V)

分析D95280 1脚、24脚电压不正常而且发热,看来损坏的可以能性大。更换一片全新D95280 淘宝2.5元。插电变为0.018,1脚24脚输出变为0V也不发热了,但是按开机键还是不能触发,估计还有东西坏想到开机还要EC条件转去修EC测得数据:
EC NPCE795GA 19\46\76\88\115\102脚VCC供电:3.3V
EC NPCE795GA 17脚LID_CLOSE#休眠:3.3V
EC NPCE795GA 117脚PM_PWRBTN# EC-南桥:3.3-0-3.3V

EC NPCE795GA 93脚KBC_PWRBTN_EC# 触发排针:3.3-0-3.3V
EC NPCE795GA 73脚AC_IN_KBC外接电源检查:0V(正常3.3V)
EC NPCE795GA 20脚RSMRST#_KBC EC准备好:0V(正常3.3V)

分析EC NPCE795GA 73脚、20脚电压不正常,追查是由隔离蕊片BQ24745RH 13脚提供,这里被上家更换为ISL88731C而且空焊很多脚。从新焊接处理完毕插电13脚变为3.3V、电流变为0.007,看到这个电流有喜了。按触发键电流一路跑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进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