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MG不开机

楼主(2013-05-04):
有哪位高手修过,有什么通病嘛,求解!

网友:
没有修过,顺着查

网友:
测量了各电压没?做了哪些检测?

网友:
这个电路挺复杂的

网友:
不开机就得先查一下电源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你没有说明白故障现象。比如电源灯是否亮 是什么颜色

网友:
就一句不开机。。

网友:
还是带电视啊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

网友:
估计电源问题多 三星机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先查电源部分,观察显示器指示灯颜色

网友:
电源板电压是正常的,指示灯不亮

网友:
5v  12v  都有吗

网友:
先查电源吧!

网友:
先查电源板 有没有供电先

网友:
最少也得测下开机键有电无,供电满足没。

网友:
如果电源部分供电正常,重点查驱动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