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开关管通用吗

楼主(2013-05-04):
请问各位:液晶显示器电源开关管通用吗

网友A:
开关管有区分电压电流的,电压与电流大 可以代换小的。比如:8N60可以代换4N60.

网友:
那请问小兄弟,8N60中的8代表什么   60又代表什么,还有液晶显示器的光耦代换时都通用吗

网友:
MOS:电流-极性-耐压 8N60 ,11P09
8为电流。N 为N沟道  60为耐压。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光耦代换时都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有区分电压电流的,电压与电流大 可以代换小的。比如:8N60可以代换4N60.

请教版主,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能否可用8N60来代替P7NK80ZF这个管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能否可用8N60来代替P7NK80ZF这个管子?谢谢!

实在没有合适的管子的话  可以将就用一下咯。电流是可以的了  但是电压小了点。将就吧。。。。。

网友:
大多数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