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440 BIOS引发无待机修复 (老鸟勿喷)

楼主(2013-05-04):
                 机器型号DELL 1440  客户拿来说是进水, 给客户报价350¥  拆裸板发现U附近有进水痕迹,以为处理下就好了,通电测试没3/5V 待机电压,待机芯片 51125 ,查工作条件VIN 16 I芯主供电、 3.3v 、 5V线性电压输正常,VREF 2V参考电压输出正常,VREG3  /VREG5  正常,发现 ENTRIP1  /ENTRIP2   开启信号 无电压,

  此信号时EC发出的,PQ3305是个N沟道场管,高电P导通,只有G极为高,PQ3303 D极才会出3.3v (就不详细说了)

3v-5v-ON  是由EC15脚发出的S5_ENABLE转换来的,D3001第三脚为3.3一脚无电压,测EC15脚无电压不短路,查EC工作条件

查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此时怀疑BIOS有问题(15脚为GPIO脚在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后需要由BIOS程序定义才能发出开启信号)

   测第八脚3.3V正常   用示波器打BIOS的第一脚CS#(片选)无波形怀疑BIOS问题  刷BIOS后待机成功出来了装机测试OK  (给分支持下    呵呵)

网友(点评):
打BIOS芯片一脚无波?BIOS存储的文件错误并不影响读取过程吧,有读取就应该有波形的

网友:
呵呵,这样的情况在联想V460、B460等都有这类似情况!LZ厉害!

网友:
是I系列的机器吧?

网友A:
bios程序错误1脚是有波形的啊   那个大神给个详细解说

网友:
只要开机芯片GPIO里面的引脚出问题了要么工作条件不满足要么BIOS出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打BIOS的第一脚CS#(片选)无波形怀疑BIOS问题...."无片选怎么会先怀疑BIOS问题呢?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外壳上是CQ40也是无35V,最后发现是保内HP把原来的CQ40的板子换成CQ41的了。刷成CQ41的就好了,但是现在开机报主板型号和无线网卡错,按ENTER能跳过。不知楼主有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B:
楼主弯路走大发了,这机器BIOS也爱坏?

网友:
因为BIOS程序损坏,EC无法选中BIOS,也就相当于BIOS芯片里面是空的,EC无法从中取出程序定义自己的GPIO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弯路走大发了,这机器BIOS也爱坏?

这是进水机   但是BIOS芯片附近并无进水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CS片选脚是不是 也是参与 复位信号 作用的呢

你是说EC的复位吗?

网友:
纬创 代工的主板 bios 是参与待机的

网友:
   打无波形、是否是BIOS虚焊导致?       希望大师们指点迷津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不看别的就看楼主的报价真给力啊,我们这修一个这样的最多也就200,这就是差距啊。

嘿嘿! 我们这边都在三百五左右,再压价我们维修行业以后咋做啊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过程对于修系统3V  5V 供电不出非常有力,350的报价还可以。我以前广州上班能报300就笑了

呵呵 那边就是便宜、我在宁夏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机器什么怪毛病都有

网友:
HP 好像BIOS问题挺多的

网友:
hp机太垃圾

支持 反对

网友:
这个钱也太好挣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错误1脚是有波形的啊   那个大神给个详细解说

bios里面的数据出错,不能给EC设置程序,那肯定没波形啦, 你还是去基地学习下吧,你有太多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里面的数据出错,不能给EC设置程序,那肯定没波形啦, 你还是去基地学习下吧,你有太多的不懂

基地???什么基地???哪里??我也想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