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690E如何启用COM2串口

楼主(2013-05-04):
联想启天M690E G31主板如何启用COM2串口,BIOS如何设置?COM2串口没有外接。只有内置插座,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不到.

网友:
设备管理里面没有,说明你里面驱动没装。

网友:
这和打标签的 一样 装个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为何要开COMS2,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插上COM2连线,就有显示了。

网友:
你不插设备和外接COM2,应该是不显示的,去BIOS里看看,不过估计联想的BIOS做的没那么丰富。还不如买个转换卡之类的省事儿

网友(点评):
外接COM2只不是个座子。并没有电路。一般的电脑不用COM口。设备管理器照样有通讯端口COM1显示啊。

网友:
有些板子虽然有,但也是虚的。

网友(点评):
旁边有75232集成块,不是虚的。

网友:
应该是BIOS里头没有打开

网友:
因为他是原生的,带接口,你那个COM2是没插东西的

网友:
应该是BIOS里没开,如果打开了,起码会检测到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