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3-05-04):
家里的网线不能用路由器,测线仪测8根线都通,一般是4根线,拔号正常,用路由不好用,一起来说说看看都有哪种情况用路由不好使。我知道网线过长用路由不好用。还有其它原因吗?
路由器

网友:
网络提供商的原因吧,,我们这里就不让用,,

网友:
在网线长的情况下,网线的材质很重要,有的网线不是铜的不行,还有的是只有四根是铜线,所以要连接那四根铜线才可以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网络供应商已经锁定了你电脑的MAC地址,
只要进入路由里面,做一个MAC克隆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同意4楼的说法,进入路由设置项,网络参数里 有一项MAC地址克隆。另外看看能上网的那台机器的IP地址是指定的还是动态获取的!如果运营商指定了地址那么路由的LAN口地址也需要更改!

网友:
这个问题必须找 你开通上网的运营商来解决。一个电话就搞定了,他们主要是防止多人通过路由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