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客户装机默认操作系统是?

楼主(2013-05-04):
大家给客户装机默认操作系统是:
Windows XP?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网友:
维修的机器,一般都不是新机,所以都安装XP

网友:
一般大多数是XP多,win7少,win8的还没客户需要

网友:
xp 多些,新笔记本装w7的较多。

网友A:
当然是装XP了

网友:
不说话的一律XP。

网友:
一般都是XP,这一两年的笔记本就WIN7多点

网友:
一般XP,不过看到机子配置好的就怂恿客户装W7(价钱比XP高嘛,嘻嘻),WIN8有些喜欢尝鲜的客户要求装过

网友:
一般都是装XP了,节省时间。

网友:
根据客户要求不懂得就XP

网友:
一律能简单的都装XP~~~!不解释~~~!

网友:
老机一般都装XP,新笔记本一律WIN7

网友:
一般都是XP 但是现在很多笔记本用N卡驱动不支持XP就只能WIN7了

网友B:
台式机肯定XP的,笔记本看情况了,不能xp的只能win7.

网友:
一般XP,少量WINDOWS7~~

网友:
xp多点,省事

网友:
台式机xp,新笔记本装w7,xp装了独立显卡没法工作

网友:
看电脑硬件配置来选择安装什么系统。

网友C:
XP是最成熟和稳定的,当然首选

网友:
根据电脑配置,台式机一般装xp,笔记本集成显卡的装XP,双显卡热切换的必须WIN7了

网友:
一般都默认XP!!双显卡笔记本WIN7,低配的,能XP就XP!!!WIN8没装过,也不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