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光耦代换时都通用吗

楼主(2013-05-04):
液晶显示器的光耦代换时,都通用吗

网友:
电源的光耦都通用的

网友:
光耦一般都是通用的

网友:
修了好几年还没碰到过不能代换的。都是抓到手上就换下来。尽管换吧。

网友:
什么情况下换光耦啊   光耦坏了什么症状?新人。。求楼主指导

网友:
谢谢哥们的帮助

网友:
楼主,光耦坏了是什么现象啊,还有怎么测它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