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420 开机显示一段时间就黑屏了

楼主(2013-05-04):
HP nx9420 开机显示一段时间就黑屏了 ATI独立显卡板的 换过显卡板 还是一样 开机进入滚动条解压系统时就黑屏了 不是灯管高压的问题 黑屏的同时 图像也没有了 求思路啊 我该搞哪里啊
显卡
黑屏
独立显卡

网友:
之后开机就一直没有显示了

网友:
LVDS信号看看吧

网友:
外接没有啊?
风扇散热怎么样》

网友A:
我觉得是高压板和灯管电路方面的问题,昨天我就遇到一个同样问题的是灯管连线接触不好。

网友A(2013-07-01):
没遇到过 , 帮你顶

网友:
经检查显示器指示灯正常,判断为主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