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qaq 325这款本本知道怎么拆后盖吗(已解决)

楼主(2013-05-04):
请问谁知道这个compaq 325 这款C壳怎么取下吗,触控板是要单独取下吗

网友:
往右边推 ,就可以拆

为什么我不能加分给你

网友:
这机昨天,我修过,待机不正常,不开机,BIOS问题

网友:
老兄也不帮我加点分啊

网友:
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也是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拆下来,

网友:
还有拆不开的机子啊,哈哈

网友:
要是多几张照片就好了。

网友:
呵呵  触摸板右推   百度也有教程的

网友:
是啊。开始我也不懂怎么拆

网友:
不懂的时候擅用百度

网友A:
凡是遇到HP的机型,前后左右都试试就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凡是遇到HP的机型,前后左右都试试就下来了

惠普的机器都挺垃圾的,康柏更是

网友:
哈哈,这个机器还是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惠普的机器都挺垃圾的,康柏更是

HP4411s的机子我都不敢拆 , 螺丝庄稍微大意一点就连根拔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4411s的机子我都不敢拆 , 螺丝庄稍微大意一点就连根拔起

有些螺丝没拧都毛了,连轴转,垃圾啊

网友:
我只记得HP的机器,发现C壳不符合常理拆的时候可以,可以左右前后堆试试就可以了。